STC单片机程序下载失败总结

楼主(2015-02-16):
STC为宏晶公司推出的国产51单片机,其优点在于价格低廉,功能强大,使用方便,尤其是其串口ISP下载程序的方式方便了大量用户,免去了购买昂贵的编程器,非常适合单片机入门学习使用。

但是初学者常会遇到程序无法下载的情况,很多人甚至因此放弃了学习,实在可惜,在此给大家总结了常见的出错原因、判断方法和解决方法。

工具
STC单片机最小系统、USB-TTL下载线(或者单片机学习板自带下载电路)、电脑

STC单片机下载程序主要分三部分:
单片机最小系统、下载电路、计算机端

下载失败一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解决问题。

一、最小系统的问题
1、不是STC系列单片机,如果是AT或其他品牌单片机,下载方式与STC不同。
2、单片机损坏,比如有的单片机内由于ISP系统引导码出错,或者下载电路烧坏,能运行之前下载进的程序,但不能下载程序;或者单片机已损坏。
3、晶振问题,如:没有晶振,晶振放在插座上接触不良,或者引脚太长不起振等。

最小系统电路图如下,由电源、单片机、复位电路、晶振时钟电路组成:

STC89C52RC单片机:

二、下载电路的问题
1、下载芯片损坏(一般下载涉及的芯片有PL2303、CH341、MAX232)。
2、PL2303的晶振不是12M。
3、USB接口松动,下载线断路等。
4、接线错误,如:TXD、RXD接反。

MAX232电路图(串口电平转换):

USB转串口(一般用CH341芯片):

USB-TTL小板(一般用PL2303芯片):

USB-TTL电路图:

三、计算机端的问题
1、下载软件的问题,最好使用STC_ISP最新版本,在Win7系统中有时可能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2、驱动安装的问题,如果设备管理器中有COM口“USB-to-Serial”且无黄色感叹号,一般驱动就没有问题,但是还是可以重装驱动看看;安装的驱动要与系统对应(Windows732位、64位或者WindowsXP)。
3、COM口设置错,一般下载时会提示打开串口失败。
4、单片机的型号设置错,一般下载时会提示不是此型号的单片机。
5、波特率太高,适当调低一点或许有用,高、低波特率都选1200。(这一点比较常见,STC-ISP有些版本就有这样的问题)

STC-ISP软件

安装好驱动,连接上USB转TTL芯片后的设备管理器:

四、操作步骤的问题
注意先点电脑上的下载按钮后给单片机上电;或者电脑上点击下载,关掉单片机电源再打开。
下载程序顺序如下:
1、设置单片机型号,COM口,波特率等参数。
2、装载好要烧的单片机程序。
3、点击“下载”。
4、给单片机上电。
5、下载软件显示:正在下载....
6、下载完成。

五、另外STC_ISP软件中对下载失败给出的提示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RS-232串口,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P1.0/P1.1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PLCC、PQFP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STC-ISP.exe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mcu/单片机内无ISP系统引导码,或需退回升级,或MCU已损坏
8、若使用USB转RS-232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USB转RS-232串口线

六、如果一时找不到问题,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这样做:
1、检查单片机是不是STC系列、是否有晶振,以及最小系统电路是否有错。
2、检查串口设置,操作步骤(先下载后上电)。
3、换个串口(对于有串口的台式机),或者换个USB口。
4、重启下载软件再试。
5、重启计算机。
6、换最新的下载软件(在宏晶官网下载)。
7、重装驱动(如果是有串口的台式机,直接连接串口则不需要驱动)。
8、换其他单片机。
9、换一根下载线。
10、换其他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