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里面的特征阻抗、端口阻抗、输入阻抗的区别和在hfss里面如何看呢?

楼主(2015-02-16):
HFSS里面的特征阻抗、端口阻抗、输入阻抗的区别和在hfss里面如何看呢?
这三者有什么区别?
还有50欧姆归一化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特征阻抗通过TDR看
端口阻抗看matrix data里的Z0,归一化和不归一化略不同
输入阻抗的概念源自于二端口网络分析,用史密斯圆看,输入阻抗为复数。

50归一化:你可以理解成所有端口都为50ohm。

建议:
请翻射频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征阻抗通过TDR看
端口阻抗看matrix data里的Z0,归一化和不归一化略不同
输入阻抗的概念源自于二端口网 ...

天线端口属于输入端口阻抗。
对于特性阻抗,像usb的差分阻抗90欧姆,这个属于特性阻抗吗?
如果像附件中的芯片看向天线的差分阻抗是70 +j30,为了最大能量传输,差分走线要阻抗70 +j30,这个阻抗是特性阻抗吗?如何仿真和设计呢?还是我理解的有问题啊?就是从芯片出来到外面巴伦两个电容之间的差分线的阻抗怎么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