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添加电源符号

楼主(2015-02-16):
pads logic添加电源符号后,怎么会报错误,说电源用了不正确的网络名?难道添加多个电源,他们的电源符号不是同一个吗?

楼主:
都过年去了啊

网友:
查找老帖子,有你说的问题。

网友:
这只是一个提示警告,不是错误。

软件提示你将自带的+5V的电源符号你改成了其他电源,比如+3V3.

这是可以忽略的。你也可以为每种不同的电源分配不同的电源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