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端信号传输线一般使用50ohm阻抗?

楼主(2015-02-16):
请问各位,有人知道为什么使用50ohm传输线而不是40或者60ohm吗?这里说的是我们想把传输线做成50ohm,当然pcb制作可以允许+/-10%的误差。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是50ohm。不要说看什么什么书之类的。就是要个几句话能说明白的答案。

网友:
线损耗和传输功率的balance!

网友: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信号驱动及负载都做成50 Ohm,为达到阻抗匹配所以要用50 Ohm的传输线。
至于50 Ohm的由来,那是上世纪美国军用电子设备最开始选用50Ohm ,为兼容所以大家就跟着50 Ohm 做咯

网友:
工程师的约定

网友:
传输线的阻抗控制是为了防止源端和终端阻抗不连续造成反射,传输线阻抗为多少依据源端内阻和终端负载而定。最终目的抑制反射

网友:
你需要的应该是这个

这份资料解释的很好。

网友:
    感谢楼上的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
    通过分析算法得出一个约等式,然后把等式里面的变量取经典值后大概等于50.

网友(2015-03-29):
    50欧姆的传输线后面还需要进行端接50欧姆的匹配电阻嘛?

网友(2015-08-01):
    谢谢2楼的资料。

网友:
    谢谢2楼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