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可以根据板子外形内缩铺地吗?

楼主(2015-02-17):
以前allegro可以根据PCB板框建一个keepin的层面,比正常板框内缩一点,这样可以直接铺地.否则边边角角的地方太多了,如果自己手动铺地的话会累死的.不知到AD是否有这个功能?如果没有,那大家对于板框复杂的板子如何铺地呢?

楼主:
求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点评):
大神这个词眼有点刺眼,一个大神可能让很多想参与的热心网友退缩...

网友:
正常设置板框后负片可以按设置规则自动内缩,正片则可能需要设置如 禁布层 来内缩铺铜区域

楼主:
怎么样根据板外形来设置禁布区呢?

楼主:
摸索了一下,貌似可以这么操作
.File>PCB Board Wizard>choose board units>next>choose board profiles>custom>next>choose board details

网友:
引用 楼主:
摸索了一下,貌似可以这么操作
.File>PCB Board Wizard>choose board units>next>choose board profiles>cu ...

这种自我补充的方式值得赞赏。
之前提到的“正常设置板框后负片可以按设置规则自动内缩”简单理解为是指 3D 显示模式下为板的正常尺寸时 就是指的这里的“正常设置”

铺铜的边界在altium中可能有多种操作习惯来实现,具体的可参看altium自带的案例来对比不同的实现方式(参附件),你可以仔细对比下3个案例中的不同点,如 禁布层 边界线的宽度 等等,另外:提醒下  pcb操作界面下:tools/convert 下有 快速建立铺铜外形的选项;还有design/board shape 等都是和内层负片有相关的操作(记忆中通过board shape建立的内层避让距离有参数可设置,你自己可以找找_找到后不妨总结到这里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在您提供的方法之上自己摸索了一下并总结如下.大家如果还有其他好方法可以一并提出来试试啊,我觉得这个方法有点复杂了

将板框选中>Design>board shape>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create primitives from board shape 设置放入keepout层. 这样keepout就有一个和板子外形一模一样的板框了. 然后选中板框之后tools>convert>create polyg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 之后可以选择要铺地的层.铺完之后使用tools>polygon pours>polygon manager里面选中这个铺地然后点击create clearance rules.在下面第二个框里面选择advanced然后选择query helper>CB function里面选择fields>keepout 同时设置你想要的数值.然后退出菜单重新铺地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在您提供的方法之上自己摸索了一下并总结如下.大家如果还有其他好方法可以一并提出来试试啊, ...

补充此种方式下 和内层有关的参数设置项设置:

此主题帖已汇总在 :

【起贴】Altium入门书籍准备贴   ---地址略(PCBBBS论坛)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分享,學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此种方式下 和内层有关的参数设置项设置:

学习了!在以前单位就基本不用负片,因为有时候可能会在地层走个把线,虽然知道这样很不好,但是迫于成本压力无法再增加层数了

网友(2016-10-20):
很让人头疼的问题,这些方法都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