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ARM来驱动CCD的

楼主(2015-02-23):
最近和客户谈一个单,就是CCD监控设备,1080p;传统的CCD驱动是用FPGA做,主要可以快速处理CCD出来的数据,再通过ARM来写到硬盘。我想现在的ARM处理器速度已经够快的了,如果用一个5美金的ARM直接驱动CCD,那不就省下一笔了吗?客户听了我的介绍后很高兴,但我心里没底,究竟有没有人驱动过CCD的呢?

网友:
DAVINCI 处理器

踢哀 - 達文西 ^_^

网友:
我不是要建議你用索尼(Sony)攝像頭,而是提供你一個設計參考。

他們用一顆 400MHz ARM11,把 1080P H.264/JPEG 影像壓縮、畫面處理、動作偵測(Motion Detection)及臉部偵測(Face Detection)全做完了。

网友:
sony 套片方案  就可以啊
CXD4191+imx138/238 输出数据格式为LVDS

楼主:
看来很多人对CCD和CMOS sensor的区别没有弄懂,有必要澄清一下。

楼主:
最明显的区别,高清的CCD是4通道的模拟输出,而且需要将4个通道将图像合成对接,CMOS是单纯的数字输出,可以是RAW10,12或14,或者低分辨率的可以做到RGB565或YCbCr444或422输出。

楼主:
CMOS传感器用TI达芬奇比较浪费,能编1080p30的DM368在40多美金以上,这个价格都可以买一个晓龙805去编2160p30或1080p120了,但TI的3A算法的确省了很多程序员的工作,特别有第三方算法公司的源码卖,有兴趣可以看看这家算法公司:
http://www.appropho.com/NewWeb/Main.php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明显的区别,高清的CCD是4通道的模拟输出,而且需要将4个通道将图像合成对接,CMOS是单纯的数字输出,可 ...

胖的奶奶︰

你沒講清楚用哪種西西滴,新的西西滴有像灰太郎講的那樣,在傳感器上疊一顆芯片,圖像也幫你拚好,直接輸出數字訊號的。

當然這種西西滴也會較貴一些!

而且你的架構也沒講清楚 ARM 要做哪些事,是把圖像拚完輸出就了事,還是要繼續做壓縮到 JPEG 或 H.264 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胖的奶奶︰

你沒講清楚用哪種西西滴,新的西西滴有像灰太郎講的那樣,在傳感器上疊一顆芯片,圖像也幫 ...

灰太狼讲的imx138是CMOS不是CCD,面阵CCD的驱动需要十几伏的电压,一般很难合成ADC在CCD里面。
ARM还要处理RAW信号后的H.264或H.265压缩,然后存储和发送出去。
我计划用2个ARM来处理,一个用在前端来替代FPGA,一个在后端处理压缩和发送存储。
ARM太便宜了,处理速度又快,又不用写VHDL代码,功耗也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CMOS传感器用TI达芬奇比较浪费,能编1080p30的DM368在40多美金以上,这个价格都可以买一个晓龙805去编2160p ...

开发套件是很贵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启动这个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发套件是很贵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启动这个项目?

开发套件不算什么,项目还在谈,基本上还是用了FPGA,主要是ADC数据输入很难用CPU同步采集,而FPGA就方便多了。

网友:
现在的FPGA 目前使用 的比较多,但是开发时间长,整个项目想做下来,最快也需要9个月!!!
不知道你这个考虑进去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