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PCB菜单 Setup/Editor Control不起作用 (Mentor EE 7.9.5)

楼主(2015-02-23):
版本: mentor EE 7.9.5
我用DxDesigner设计完原理图, 然后打包, 再进入Expedition PCB, 选择菜单Setup/Editor Control, 没有探出对话框, 大概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软件license的问题?

网友:
先激活CES.....启动Expedition PCB后,执行菜单命令:【Setup】→【Project Intergration】,勾选使用CES。

楼主:
我的CES已经是激活的(可以点击CES按钮弹出CES窗口),不过在从原理图生成版图的过程中有个警告,不知有没有关系

楼主:
Error: Back annotation has been disabled. Cannot run Back Annotation. The logic database does not exist. Run Forward Annotation to create the logic database.
Warning: Forward Annotation completed with warnings. Please review the "ForwardAnnotation.txt" log file.

楼主:
找到问题了, 原来我的Editor Control窗口默认是开着的, 一直停靠在右边, 我没注意.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