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orcad 生成网表 出错

楼主(2015-02-24):
原理图设计好了,检查规则也OK了,但是生成网表时 系统提示“

搞了一个上午了,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郁闷死了!!!!

请哪位老师指点一下,我可以把图纸发给您看一下。哪里出的问题

每次都提示这个。

每次都提示这个。

网友A:
.LOG里面的信息贴出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里面的信息贴出来看。

********************************************************************************
Design Name:
e:\work_cadence\fp_board.dsn
Netlist Directory:
e:\work_cadence\allegro
Configuration File:
C:\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allegro.cfg
Spawning... "C:\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e:\work_cadence\fp_board.dsn" -n "e:\work_cadence\allegro" -c "C:\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l 31 -s "" -j "PCB Footprint"
#1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led_g4xs8(32x10).normal\.
#2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LED_G4XS8(32X10).
#3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Exiting... "C:\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e:\work_cadence\fp_board.dsn" -n "e:\work_cadence\allegro" -c "C:\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l 31 -s "" -j "PCB Footprint"

*** Done ***

网友:
已经提示你了, Illegal character

网友:
有非法字符

网友:
    看这样子你得把出错器件的库文件重新更新下:
    也就是把之前的复制出来,然后再新建个库文件,然后再替换!

楼主:
    谢谢 大家,是非法字符  多了()这个,修改了就ok了。

网友:
    footprint name中不能有非法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