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生成网表时候出错

楼主(2015-02-25):
session log提示错误是
#1 ERROR(ORCAP-36072): Conflicting values of "PCB Footprint" found on component instance U3B: Demo Root SCHEMATIC, PAGE1 (0.00, 0.00) .
#2 ERROR(ORCAP-36072): Conflicting values of "PCB Footprint" found on component instance U1B: Demo Root SCHEMATIC, PAGE1 (5.40, 1.20) .
#3 ERROR(ORCAP-36072): Conflicting values of "PCB Footprint" found on component instance U2B: Demo Root SCHEMATIC, PAGE1 (5.40, 2.90) .

想请教各路大神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另外每个错误提示最后括号里的数字有什么意义吗?

Demo Root SCHEMATIC, PAGE1

网友A:
A/B两部分器件不是一个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两部分器件不是一个器件

两个元件都是从库里拉出来的呀,不是自己画的。那要替换元件重新连吗?

网友:
U1的package名称应该一致

网友:
如U1A/U1B不是一个器件,可以把U1B改成U100去试看下还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