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Pads铺铜问题

楼主(2015-02-25):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我在铺铜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矩形的区域无法铺铜,而且这个区域禁止走线,我把所有层都打开了,此区域并没有keep out,请问还有什么问题会导致这个情况,谢谢…

网友A:
文件呢?还不到元宵猜灯谜时间

网友:
应该是你设置了keep out,要不然就是你没有烧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呢?还不到元宵猜灯谜时间

jimmy老师,帮忙看看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jimmy老师,帮忙看看什么原因,谢谢~~

就是有很多错误那个地方,铺铜进不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有很多错误那个地方,铺铜进不去

在PCB空白处,点右键,随意选择

然后双击箭头处,如下图,这个位置有一个文本,将它删除掉就可以灌铜进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CB空白处,点右键,随意选择

然后双击箭头处,如下图,这个位置有一个文本,将它删除掉就可以灌铜 ...

谢谢jimmy大神,这个问题我找了很久都没有解决,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