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覆铜时出现下面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5-02-25):
覆铜时出现下面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文件的数据库出现问题。
解决方法:
1,在灌铜前键入 I 键进行数据库整理后,再来进行灌铜。
2,导出低版本的asc后,再重新导入后进行灌铜。

楼主:
第一种方法就搞定了,谢谢ji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