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cadence HDL如何生成网表?

楼主(2015-02-25):
cadence HDL如何生成网表?
怎样更新到PCB啊

网友:
    在原理图中,file选项中export physic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确

    那怎么调入啊,我们调网表一般就是第一方 第三方(TEL/TXT格式)啊

    非常感谢!

网友B:
    直接调用第一方网表,就是那个file-import-logic,选择那个packaged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调用第一方网表,就是那个file-import-logic,选择那个packaged文件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