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 CIS Explorer 放器件问题?

楼主(2015-02-25):
用了altium很多年, 电路板也越做越大. 想转cadence 刚安装的Cadence16.6就遇到个问题. 大家遇到过吗? 请指教    1.

2.

网友A:
warning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rning不用管

大部分放不上去. 愁人.

网友A:
可以把工程拿出来看看吗?看是否是你的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工程拿出来看看吗?看是否是你的软件问题

随便新建一个工程就是这样.  大部分CIS 上的器件放不进去.  软件也是论坛上下载的.   怎么就俺的出问题了.

网友:
那你换一个盘安装试一试

楼主:
谢谢大家. 已经成功了.

网友:
跪求指教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已经被折磨不知多少个夜晚了~~~

网友(2015-03-31):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已经成功了.

同样的问题,求指教,怎么成功的?

楼主(2016-04-19):
新建.DBC时选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