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 v5 仿真失败求解

楼主(2015-02-25):
hi 各位,我近期使用 siwave v5.0仿真,发现一直停在 30%进度位置不动了,结束 slover 进程后,siwave v5.0报出
can't compute dc solution.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解决这种现象,多谢了。

网友A:
太复杂的板子不要加太多的混合型的激励源,DC+frequency dependent就会出现你这样的问题。
64位系统才能处理的问题就不要用32位的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复杂的板子不要加太多的混合型的激励源,DC+frequency dependent就会出现你这样的问题。
64位系统才能处 ...

cousins,新年好,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在家里和公司电脑安装的都是相同的 siwave v5.0(同一个安装文件), 仿真相同的 siwave 文件,我家里电脑可以仿真通过,但是我公司电脑仿真停在 30%进度不往下走了,
我还以为 siwave 4.0 和 siwave 5.0有相关影响(因为我公司电脑事先已经安装了 v4),为此卸载了 v4.0 & v5.0,
不过公司电脑表现依旧停在 30%进度不往下走了,为了彻底清除 系统环境影响,为此我还把公司电脑系统重装了,
然后完全按照家里电脑的安装步骤依次安装完 ansoft 软件后,今天我上班后,又重新用新安装的 siwave 5.0重新跑了
家里那电脑可以仿真通过的siwave 文件,但是还是停在 30%进度不往下走了,我现在彻底没折。请问 你据此现象,猜想到什么原因吗?
如果需要siwave 源文件,我可以下班后,在家里发给我帮我看看,希望能帮我看看这个问题。多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cousins,新年好,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在家里和公司电脑安装的都是相同的 siwave v5.0(同一个安装文件),  ...

cousins,如果你能帮我解决这个困扰我好久问题,我会感谢你的,先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ousins,如果你能帮我解决这个困扰我好久问题,我会感谢你的,先谢了。

试试用7.0以上的版本,64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用7.0以上的版本,64位的。

hi cousins,我安装系统是 32位的啊,应该不能装 64bit  siwave v7.0吧?
如果仅仅为了 安装 siwave v7.0 64bit 而重装系统,目前电脑其他软件都是基于 32bit 系统的,换成 64bit还可以用吗?
不能用的话,这个方式对我来说就没有意义了。有其他什么想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用7.0以上的版本,64位的。

现在无法解释的是,相同安装文件,仿真相同siwave,竟然有这么大的差别。
两个电脑都是重新安装的xp系统。太诡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无法解释的是,相同安装文件,仿真相同siwave,竟然有这么大的差别。
两个电脑都是重新安装的xp系统 ...

看看你2台电脑的配置,特别是内存大小,建议这种软件用64位系统,32位系统只是用来玩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2台电脑的配置,特别是内存大小,建议这种软件用64位系统,32位系统只是用来玩玩的

hi  willyeing, 我这两天仔细对比家里电脑和公司电脑运行进程差异,
发现家里电脑在跑 siwave 时候,调用程序依次如下:
1、geomproc.exe
2、siwave_solver.exe,
之后就仿真完毕了。

而公司运行相同仿真,
调用程序依次如下:
1、geomproc.exe
2、siwave_solver.exe,
3、solver.exe & siwave_solver.exe, solver.exe这个进程是在仿真到 30%时候才出现的,这个进程出现之后,仿真就停掉了,
奇怪的有时候结束这个 solver.exe进程,竟然偶尔还可以继续仿真,并且可以正常结束仿真,不过有时候强行终止 solver.exe这个进程
会报出  “ can't solve DP " 或者  ” can't compute dc solution" 这种错误;

进一步发现  家里电脑运行 siwave时候,发现siwave 占用最大内存达 1.8GB,而公司那台电脑运行siwave停掉时候,
siwave仅占用内存 0.78GB, 这时候电脑总占用内存仅为 1.1GB;
对比家里电脑和公司电脑配置,基本没多大差异,下面是相应配置:
家里电脑               公司电脑
i5-3450                 i5-3470
xp sp3 32bit          xp sp3  32 bit
4GB  内存               4GB  内存
虚拟内存12G          虚拟内存达 30G

    现在问题有:
1、为何公司电脑看到  solver.exe这个进程?且看起来像是 solver.exe这个进程阻止了进一步仿真,
2、公司电脑占用内存数目大大小于家里电脑?对于相同软件和仿真文件,如何解释这个原因呢?
3、我换个其他仿真文件,也是在 30%进度时候停掉,且都看到 solver.exe这个进程,这是目前看到停止仿真的相同点。

请问是否遇到类似情况?如何进一步  debug 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willyeing, 我这两天仔细对比家里电脑和公司电脑运行进程差异,
发现家里电脑在跑 siwave 时候,调 ...

看看内存能认到多少,你确定2台电脑的XP系统是一摸一样的吗

网友B:
    xp32一般能认到2.7GB左右的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xp32一般能认到2.7GB左右的内存

    公司这台电脑可以看到 3.39GB内存(我电脑->属性 看到的数字),家里那台没注意到,公司这边系统是  window xp professional 版本 2002 service pack3
家里是  window xp sp3,不过没注意到是哪年版本的,
    今晚回去确认下。

网友:
    那内存认得蛮多的,至于  虚拟内存设置用程序自动控制比较好

网友:
    建议装win7 64位 professional版本

网友B:
    你公司的电脑开的进程估计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公司的电脑开的进程估计太多了

hi  willyeing:  我看了 siwave v5 readme,发现支持操作系统没有  win 7 64bit,
可以支持  window xp 64bit, 换成 win 7 系统可以使用吗? 即使如此,我电脑上其他工作软件业不支持  win7 系统啊。
有其他可选方法吗?  我想先看看能不能找到  window xp 64bit系统。
   我的公司电脑确实额外开了些其他进程,不过都不能关闭。

网友B:
    winxp 64估计你只能找到英文版,估计还没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xp 64估计你只能找到英文版,估计还没破解

我思虑再三,决定明天重装 win 7 x64 系统,其他工作软件从论坛慢慢找来。希望可以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思虑再三,决定明天重装 win 7 x64 系统,其他工作软件从论坛慢慢找来。希望可以用。

hi willyeing: 我今天重装了 win7 x64 系统,安装了 siwave 7.0 x64,可以仿真ok,
但是我重装之前的  ansoftlink v4.1后,可以从 allegro 导出 mcm文件到  ansoftlink,再由  ansoftlink 导出到 siwave报错,
提示信息是 “ failed to check out license 'al4apd'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 this version (FLEXlm error-21).
不过我在 ansoftlink 破解 license文件中 看到 al4apd 内容,请问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