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可能獲得PSpice模型ICL7660?

楼主(2015-02-25):
在庫的orcad是不是在ICL7660,就可以得到這個組件的Pspice模型?

网友:
LTC1046 相同 ICL7660 , 可以用 LTspice IV 仿真 LTC1046。請參閱 Linear Tech 相關說明。

http://www.linear.com/product/LTC1046#simulate
=======================================================
LTC1046 - Inductorless 5V to -5V Converter

Design Tools
LTspiceIV

LTspice IV is a powerful, fast and free simulation tool, schematic capture and waveform viewer with enhancements and models for improving the simulation of switching regulators. Click here to download LTspice IV

Models for the following parts are available in LTspice IV:
LTC1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