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3的capture出现下图情况,求解~~

楼主(2015-02-25):
    几天没用,貌似是安装16.6之后出现的!
    xp系统。

网友A:
    可能需要切换,或者你在程序中去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需要切换,或者你在程序中去开启。

    切换没有问题,165 166都可正常打开,163的allegro可正常打开。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么?重新安装N遍也没解决,难道是重装系统的节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么?重新安装N遍也没解决,难道是重装系统的节奏了?

    有可能是环境变量的问题,你可以把用户环境变量和系统环境变量中的PATH变量内容帖出来看一下。
另外可以运行安装一下这个文件试试  ->  \Cadence\SPB_16.3\tools\msbase\vcredist_x86.ex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环境变量的问题,你可以把用户环境变量和系统环境变量中的PATH变量内容帖出来看一下。
另外可以 ...

    感谢版主提醒,确实是path的问题。
    因为机器上装了pads,后又安装了16.6,估计path值出现变化,
造成16.3有问题。
    将path中的cadence相关值改到最前面,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