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相同模块画法

楼主(2015-02-26):
orcad CIS画原理图,是一份相同电路图copy成8份放在一份原理图中的(一个PCB板上要做8个完全相同但独立的模块),按照一般方法,是copy到8个page中并设置不同的原件位号和net名称(例如b1,b2,b3...b8),但这样很繁琐。
在客户pdf中看到这样画,8个page的ne名称完全一样(没有offpage),位号在符号前加数字(例如1U1,2U2,3U1...8U1),net名称相同没有offpage但做rules check通过,因为是pdf看不到在哪里设置,所以想请教大神们知道是如何设置的吗?

网友:
坐等大神解决,我也遇到这问题了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发的那个帖子,让自己搜索下层次原理图设计,应该能行,我反正差不多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发的那个帖子,让自己搜索下层次原理图设计,应该能行,我反正差不多可以了

你说的是模块化吧,其实我是不想要做模块化的,模块化实际是生成一个新的封装元件,好处是层次分明,多次调用。

但是模块化一个缺点是如果IO多的话,前期做的就很费劲了,而我的接口有时可能上千个,这样做模块化就比较麻烦了。

我看客户提供的pdf就很简单,net名称是多个page完全一样的,画原理图直接copy就可以了。我觉得应该在哪里可以快速设置的,但试过room和group等都没有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模块化吧,其实我是不想要做模块化的,模块化实际是生成一个新的封装元件,好处是层次分明,多次 ...

位号复制过去会是一样的,到时候软件可以重新自动标号的啊,不过不能标成你那样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号复制过去会是一样的,到时候软件可以重新自动标号的啊,不过不能标成你那样就是了

知道怎么弄了,确实是层次模块的方法。

网友:
自己单独多画几个不久可以了
搞的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