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跟nmos管

楼主(2015-02-26):
大家新年好:
请教一个问题,如图,Q3和D7组成的电路是什么作用?,如果BAT+是24V,REGIN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圖片

可以分析一下电路的原理吗?

网友:
MOS管就是一开关啦;

网友:
D7是一稳压二极管,当电压低于5.6V是不起作有。当电压超过5.6V时,起作用。把Q3的G极拉低。
如果BAT+是24V,REGIN应该没有电压。因为D7已起作用。Q3已关闭。

网友(点评):
这明显不是正解!

网友(点评):
搞错了!6楼才是正解...

网友:
我的理解是当BAT+的电压低Q3的VGS(2.1V)电压,Q3关断,REGIN没有电压输出,当BAT+的电压高于VGS电压时,Q3部分打开,REGIN电压为D7上的电压-VGS

这个才是正解!

网友B:
看了半天没看懂这个图的意义,楼主如果可以的话,请上传PDF(完整),或者告知你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没看懂这个图的意义,楼主如果可以的话,请上传PDF(完整),或者告知你的目的。

这是一个电池检测芯片的部分电路,型号是bq34z110,可以看下

网友:
楼主这个稳压管和N-MOSFET组合做一个类似稳压的作用。6楼已经分析出来了。
MOSFET工作在线性状态。

网友C:
刚才查了下MOS管的线性区指的是VDS电压较低的时候,这个电路MOS管也不是工作在线性区,而是当电池电压超过5.6时G电压恒定,MOS管导通后S极电压开始升高当升高到5.6-Vth时MOS管关断,在MOS管S极电压降低到5.6-Vth以下时MOS管导通,使S极电压维持在5.6-Vth;6楼说的很好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解答,谢了

网友:
电路设计的不错,用稳压管"制造"一个源。高电压转成低电压逻辑电平,得积累一下~~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查了下MOS管的线性区指的是VDS电压较低的时候,这个电路MOS管也不是工作在线性区,而是当电池电压超过5 ...

网友:
我的结论是   BAT电压必须要大于5.6V  REGIN端 才会有输出BAT电压

网友(点评):
和这楼的观点一致 GS<0 Mos管才会导通

网友:
1、电压保护电路,约大于6.1V时(实际应用5.6V稳压管,6.1V时才彻底饱和导通), REGIN端便无电压
(<0.2V);而VBAT低于6.1V时, REGIN端跟随VBAT电压变化;
2、另外若BAT+接24V, 稳压管比较热,R3适当增大为佳,当然看你用什么类型的电阻与稳压管;

网友:
这里应该是电源防反接吧

网友:
这个电路如果把NMOS换成三极管估计大家都能看明白.作用还是一样的.就是最经典的稳压电路

可是这个电路是2N7002,就没什么意义了.
三极管或NOMS的优缺点:三极管形式由于PN结电压较稳定,所以输出电压精度高一点,缺点是三极管需要较高的电流来驱动基极,所以带载能力差。如果想带载能力好,就需要复合管驱动,这样又会使得元件增加,功耗增大(当然这种是电路也不在乎这一点);

NMOS管的唯好处是元件少一点,不需要驱动电流,但是成本高,稳定性或温度特性就更差了.基本上得不偿失。所以实际应用极少

网友C:
为什么你这个提醒一直在,都跟了我10几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你这个提醒一直在,都跟了我10几天了.....

可能是系统bug吧,本来想删除掉,看是否会有用,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删除评论的地方,所以我也没办法咯

网友D(2015-04-08):
引用 网友A:
看圖片

实测验证神奇杰克的仿真,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测验证神奇杰克的仿真,如下图:

18V 會造成 MOS 燒毀?
VDS 和 VGS 大於外部電源電壓18V,計算 MOS 消耗功率小於 0.06W,以上都符合規格書,所以我認為 MOS 應該不會燒毀。
造成 MOS 燒壞原因有可能是實際 MOS 接錯了,或是 ESD 才會造成 MOS 會燒毀。其他不明原因我想不出來!

网友:
看不懂,仿真,所以不会用仿真,这个看电路就知道原理了啊.高于稳压管的导通电压管子就关闭嘛.

网友:
NMOS相当于受输入电压控制的可调电阻,REGIN的电压,跟后面接的负载还有关系。
REGIN电压=Vin*Rl(Rmos+Rl)。
新人首贴,请多关照。

网友:
我是来看评论的

楼主:
电路做出来了,用稳压电源30V,实际测量是3.2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