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9.3 如何铺出网格铜(网状铜)

楼主(2015-02-26):
如题:
请教pads9.3 如何铺出三角形网格铜

网友A:
    我只能做出这样的。

没必要一定要三角形吧?这得钻多大劲。

网友:
    是不是板厂给处理的?

网友B:
    铺出这个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做出这样的。

没必要一定要三角形吧?这得钻多大劲。

    谢谢吉迷~~
我们也是按照你现在的这样来铺网格铜,只是看到别家有做这样的设计,所以想是怎么弄出来的,另外也想了解一下,这么做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吗,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铺出这个有什么意义?

    这也是我想了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也是我想了解的

其实我一直不懂为什么要网格铜啊,铺一片过去不是更好吗?网格铜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一直不懂为什么要网格铜啊,铺一片过去不是更好吗?网格铜有什么好处呢?

网络铜的出现是为了防止铜箔散热过快,铜箔起泡。通常在开关电源类产品比较常见,那时候的国内PCB制造工艺还没有现在这么成熟。

    现在已经不需要使用网格铜了,可以用实铜,然后可以在铜箔上多打一些散热孔或直接开小窗处理,比网格铜美观而且效果好。

网友C:
    网络铜的出现是为了防止铜箔散热过快
    防止散热过快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一直不懂为什么要网格铜啊,铺一片过去不是更好吗?网格铜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做的是FPC,用网格铜能薄能柔软些,还有在走线线宽有限制的情况下,为了达到需要的阻抗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络铜的出现是为了防止铜箔散热过快,铜箔起泡。通常在开关电源类产品比较常见,那时候的国内PCB制造工 ...

    学习了

网友:
    真的好想知道,如何作,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络铜的出现是为了防止铜箔散热过快,铜箔起泡。通常在开关电源类产品比较常见,那时候的国内PCB制造工 ...

    原来如此

网友:
    这个三角形的,用PADS做不到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用铜皮拼接画出来的,铜皮网络设为地网络,铜皮设置格点后,方向设为斜交,画一下平行四边形的铜皮,然后拉到最小,这时就成三角形了。然后复制多个拼接出来,可能做成三角形铜网面积会增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防止散热过快是为什么呢?

铜箔容易出泡

网友:
网格对防板子翘曲有一定作用。散热太快对焊接也不利。

网友:
网格铜 没必要一模一样的

网友:
你好,三角形的铺铜要求,可以交给PCB板厂的工程CAM人员来处理,只要下单的时候,附加这个要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