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LIB PAT含义

楼主(2015-02-26):
亲们有木有详细介绍orcad LIB PAT含义的资料?电容有那么多个,不知道选哪个好,有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规范设计的话,就会有点区别,一般的情况都可以认为没有区别。再说,原理图就是一个符号,最重要的是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范设计的话,就会有点区别,一般的情况都可以认为没有区别。再说,原理图就是一个符号,最重要的是网表。

这个我是拿来仿真的,要考虑一些参数,想了解下这些都有什么区别

网友:
那就没有太多的关系

网友:
從PSPICE網表來看這四個電容器,在細部參數還是有分別的。例如:溫度變化和電容變化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