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错误是咋回事

楼主(2015-02-26):
E-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pad_list

代码来自allergro 自带的pad.il, 如下:
  drill_data = make_axlpadstackDrill(?drillDiameter 42
                ?figure 'SQUARE, ?figureSize 60:60, ?plating 'PLATED)
        pad_list = cons(make_axlPadStackPad(?layer "TOP",
                        ?type 'CIRCLE, ?figure 'CIRCLE,
                        ?figureSize 80:80) pad_list)
        ipad = make_axlPadStackPad(
                        ?layer "DEFAULT INTERNAL", ?type 'REGULAR,
                        ?figure 'CIRCLE, ?figureSize 75:75)
        pad_list = cons(ipad  pad_list)

        pad = make_axlPadStackPad(
                        ?layer "BOTTOM", ?type 'REGULAR,
                        ?figure 'SQUARE, ?figureSize 80:80)

        pad_list = cons(pad  pad_list)

        drill_data->drillNonStandard = "LASER_DRILL";

        drill_data->uvia = t
        drill_data->keepout = t

        ps_id = axlDBCreatePadStack("my_pad", drill_data, pad_list t)

网友A:
只要在第一行前面加入
pad_list = nil 或是 pad_list = list()

网友:
pad_list变量未定义,在cons函数前使用defvar(pad_list)进行定义即可,赋空值的方式(pad_list=nil)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在第一行前面加入
pad_list = nil 或是 pad_list = list()

多谢! 已经成功, 还有一个问题, 还是上面一段代码, 如何将"my_pad" 保存在指定路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已经成功, 还有一个问题, 还是上面一段代码, 如何将"my_pad" 保存在指定路径?

axlPadstackToDisk("my_pad") 函數是將my_pad 儲存到目前的工作路徑下,

如果你要指定到特定的路徑的話,
可以先改變目前的路徑到c:/,  changeWorkingDir("c:/"),
getWorkingDir() 取的目前的路徑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