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出错!

楼主(2015-02-26):
从原理图导入PCB后,原先画好的差分线没有了,请帮忙解决!

网友:
    改了网络名字,也可能是加了东西。。。锁住线就行了

网友A:
    我猜:可能原理图改了网络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可能原理图改了网络名

    经过试验发现,是从原理图导入到PCB中的时候多了一个extracting schematic constraints
    这个是先前导入时候没有出现的,现在出现后,就出现了差分线消失的情况,下面上图
这个导出是在哪个地方设置的,我用的是Cadence Concept-HDL导入到PCB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