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办法不重启allegro软件,重新加载env文件?

楼主(2015-02-26):
如题,重启软件麻烦。有没有办法不重启而重新加载env文件?

网友A:
在allegro命令栏中直接使用以下命令可以实现 ,env路径中注意反斜杠

source -q x:/pcbenv/en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llegro命令栏中直接使用以下命令可以实现 ,env路径中注意反斜杠

这个方法可以。请问在skill里怎么实现呢?我的本意是希望用skill修改env文件后直接重新加载env文件。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可以。请问在skill里怎么实现呢?我的本意是希望用skill修改env文件后直接重新加载env文件。谢谢 ...

使用axlShell命令执行source -q x:/pcbenv/en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