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板教程

楼主(2015-02-27):
哪位大神有拼板的详细教程啊,能否分享下,谢谢,cam350和cad的都可以~~~

网友A:
想简单的话,就将Board Outline复制在Drill Draw层,按照想拼的方式排列摆好,然后出Gerber给板厂就行。(遇到中心对称的板框,需要加个文字来说明是否需要翻转。)
不用去学cam350或cad里边的操作。

网友B:
我分板时常发现V-cut后的板子大了,装不到外壳。请高人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简单的话,就将Board Outline复制在Drill Draw层,按照想拼的方式排列摆好,然后出Gerber给板厂就行。( ...

我看到学堂里有cam拼板的教程,但是哪种拼板为什么没有邮票孔,工艺边之类的,就直接把两个gerber放在了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学堂里有cam拼板的教程,但是哪种拼板为什么没有邮票孔,工艺边之类的,就直接把两个gerber放在了 ...

邮票孔,工艺边当然是选用内容了。设计需要它就加上,设计的巧妙就可以省略。省掉工艺边可以省钱,省掉邮票孔可以减少邮票孔分板时对板子的伤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分板时常发现V-cut后的板子大了,装不到外壳。请高人指定

板子设计时最好比安装空间小一点。安装空间的尺寸会有误差,PCB加工有误差,V-cut也有。设计的时候这些都考虑进去,留出余量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设计时最好比安装空间小一点。安装空间的尺寸会有误差,PCB加工有误差,V-cut也有。设计的时候这些都 ...

请问大大,这个余量如何把握呢?有没有什么标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大,这个余量如何把握呢?有没有什么标准呢?

通常我是各种涉及到的误差范围都搞清楚,加出一个最大值来。用这个值作为余量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我是各种涉及到的误差范围都搞清楚,加出一个最大值来。用这个值作为余量参考。

谢谢大大的回答

网友C:
拼版前想好做几拼版的,是正正拼还是正反拼;
最好再和板厂那里要个计算工具,可以算出你拼版的利用率是多少;
试产一般加邮票孔和边框,量产加分割线并去边框(量大的情况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拼版前想好做几拼版的,是正正拼还是正反拼;
最好再和板厂那里要个计算工具,可以算出你拼版的利用率是多 ...

大大可以发个这样的工具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可以发个这样的工具给我吗?

每个板厂的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