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DA2822音频功放桥接法原理问题

楼主(2015-02-27):
TDA2822 datasheet上给出了参考电路。

问题一:
1.双声道立体声参考电路:

2.单声道 桥接法

图1我明白,手上有个板子,可以工作。

所以直接做电路是比较有信心的。
但我现在是要驱动一个8R,0.5W扬声器,只有一个声道,桥接法显然更合适,
不过没看懂原理,不太敢直接做板,有没有同学能讲解一下图2的桥接法原理?
orcad原理图如下:

附件:TDA2822 datasheet

问题二:

电路中的极性电容,我看到开发板上都选用铝电解电容。为缩小板面积,我能换成钽电容么?
会影响音质吗?

网友A:
把TC9去掉应该就可以了

下面fjnhzhm提到的烧喇叭的问题,是不是因为输入的TC11没有了?导致喇叭上有直流分量存在,喇叭发热所以烧坏了?

网友(点评):
TC9最好不要去掉,虽然去掉也能工作,但容易烧坏喇叭,我们在使用TDA2822时有过惨痛的经历!要求不高的话可以换成钽电容,调试音频响应的时候相差参数可能要稍作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TC9去掉应该就可以了

谢谢!是我画错了,
不过这个桥接电路的原理我还是没看懂,不知道如何工作的。
我原来的想法是,一个声道,我直接用一个运放,另一个输入和输出悬空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A:
单路的功率不够,没办法驱动0.5W的喇叭,看规格书的page3.
问题二,用钽电容可以,影响音质的跟容量有关,容量会影响到低频相应。但是如果是hifi的肯定要用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路的功率不够,没办法驱动0.5W的喇叭,看规格书的page3.
问题二,用钽电容可以,影响音质的跟容量有关, ...

谢谢,单路功率不够我不是很理解。我用图1的电路,接一个扬声器,另一路输出空载,是能驱动8R 0.5W扬声器,声音也还可以。你看桥接法,其中一个功放输入也是接地的。并不是两路功放串接在一起的。

我的问题是,
我在图1中,去掉一路,不就是单声道么,为什么要想图2那样,将另一路功放的输出接到扬声器的gnd呢?
我注意到 图2中扬声器已经不是接gnd了。

网友(点评):
另一路功放输出是反向的,想一想差分输出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
哇噻,少年郎,你的问题让人很难回答啊,问题套问题,一层又一层的……回答起来很浪费口水啊

首先,单路功率不够的问题,之前说过了请看规格书的第三页(啰嗦下,工程师一定要懂得多看资料,不然很吃亏的)。8ohm的负载,在6v供电的情况下,每路放大器最大只能输出380mW的功率,所以你说的0.5w是做不到的,这跟你听起来声音如何无关。所以单路驱动是没有戏的,需要考虑桥接以提高功率。

其次,你要搞懂桥接的定义和好处。百度上是这么解释的:

BTL,(Bridge-Tied-load)意为桥接式负载。负载的两端分别接在两个放大器的输出端。其中一个放大器的输出是另外一个放大器的镜像输出,也就是说加在负载两端的信号仅在相位上相差180°。负载上将得到原来单端输出的2倍电压。从理论上来讲电路的输出功率将增加4倍。BTL电路能充分利用系统电压,因此BTL结构常应用于低电压系统或电池供电系统中。在汽车音响中当每声道功率超过10w时,大多采用BTL形式。
BTL形式不同于推挽形式,BTL的每一个放大器放大的信号都是完整的信号,只是两个放大器的输出信号反相而已。用集成功放块构成一个BTL放大器需要一个双声道或两个单声道的功放块。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功放块都适用于BTL形式,BTL形式的几种接法也各有优劣。

所以,不是另一路功放的输出接到扬声器的GND,而是这根本就是差分接法。

再次,关于另一路功放输入接地的问题,这个说白了也很简单,其实给你个图就明白了:

所以另一路功放输入其实接的不是地,而是同一个信号的两端。

网友:
很少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TC9去掉应该就可以了

下面fjnhzhm提到的烧喇叭的问题,是不是因为输入的TC11没有了?导致喇叭上有直流 ...

请教一下,既然是差分输出,为什么只在一路上增加电容(TC9)而不是两路上均加呢?是因为相位差180度的原因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既然是差分输出,为什么只在一路上增加电容(TC9)而不是两路上均加呢?是因为相位差180度的原 ...

你没看清楚,我说的不是两路均加,是两路都不要加。要加的话也应该加在输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看清楚,我说的不是两路均加,是两路都不要加。要加的话也应该加在输入。

谢谢回复。我的疑问是:如果加电容的话,为什么只在一路加呢(按照您的说法是,只在输入端加,为什么?有什么好处?)?只在输入端串联电容跟参考设计中的输入输出两路均串联电容,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我的疑问是:如果加电容的话,为什么只在一路加呢(按照您的说法是,只在输入端加,为什么?有 ...

人家不是给你说了么,双通道要在每个输出加,单通道这种桥接的,只在输入加是为了避免直流分量过度容易烧坏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不是给你说了么,双通道要在每个输出加,单通道这种桥接的,只在输入加是为了避免直流分量过度容易烧 ...

谢谢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