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9里面布线避让功能失效了,不晓得是不是不小心按到那个键了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2-27):
求助,AD9里面布线避让功能失效了,不晓得是不是不小心按到那个键了还是怎么回事

楼主:
其它文件都是好的,就只有一个文件布线都默认忽略状态

网友:
shift + R 键切换走线方式

网友:
我也遇到了。是抄来的板子,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自己做的图,都是自动避让的,唯独,抄过来的PCB,无视规则约束,只有在DRC的时候,才报错。但是,铺铜的时候,是避让的,这个可以理解,铺铜的同时是在运行DR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