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廉价FLUKE集中营(穷人玩福禄克)

楼主(2015-02-27):
广坛刚卖了个FLUKE12B,虽然我觉得价格还是有点贵,但是毕竟是花小钱感受到FLUKE的性能和速度.

米人说FLUKE当然起码是187,289什么的,俺们穷人当然消费不起

先说说这个FLUKE12B

FLUKE12B,属于最小巧的FLUKE手持表,同系列的10/12尺寸一样,不过这12B操作方式稍微改进了,拨盘和按钮结合,可单手操作.
这表应该是国内第一款引进的FLUKE,虽然贴有MC标记,但是我绝对相信全部是MADE IN USA.

这表的特色:
1,没有保险丝,(就是不用买高价的FLUKE保险管,省钱)
2,没有电流测量,
3,带自动检查电压(就是所谓的V-CHEK),就是当输入电压高于4.5V时,可由电阻/连续性测量模式自动切换到交流或直流电压测量,这功能实在是太好了,几乎可以说烧表的机会为零(当然搞个几KV,啥都一样S)
4,2kΩ的输入阻抗可防止出现虚假的电压读数
5,带有100小时的长时间记录最大最少记录

参数如下:
Fluke12B
用于一级电子和电气故障排除的流行式Fluke 12型万用表现增加了一个小型拨盘,用于单手操作。
4000读数数字显示
自动读取交流和直流电压值 - 最高600V
0.9%的基本精度(直流电压)
2kΩ的输入阻抗可防止出现虚假的电压读数
最小/最大值读数
连续性测量捕捉功能在短达250微秒的信号下可显示"opens"和"shorts"的符号。
电阻测量可达4MΩ
电容测量可达10000mF
二极管性能测试
V-chekTM(电压检查)模式可以简化带电环境的电压测量过程。 当输入电压高于4.5V时,可由电阻/连续性测量模式自动切换到交流或直流电压测量
设计符合IEC 1010-1(安全标准)第III类600V要求
可提供的附件包括橡胶支座和软携带包

上两张图

唯一的希望就是这贴普及一下12B而不会造成这表越卖越贵..........

楼主:
说了最小巧的FLUKE,再说说最长气的FLUKE 77

以前用数字表,总觉得电池两下就没电了,远不如指针表省电,其实这原因很多,除了万用表的芯片耗电外还有就是以前的万用表一般都没有自动关机的功能.

换了用FLUKE后,除了用起来特别快,感觉特别准外,再有就是电池好像总是用不完似的,N年不用换电池.后来查资料发觉其实最长气的万用表是FLUKE 的77系列表.

这表手册上写明一块电池的正常寿命是2000小时,换句话说就是假如每天不用地用足8小时,也有250天的使用时间,够长气了吧..........

FLUKE 77系列的表衍生的型号很多,例如;77,75,73,70,23等等,虽然功能以及指标略有不同,但是内核是一样的,我估计是FLUKE用得最广泛的表了.
参数如下:
技术指标
直流电压 最大电压:
Fluke 73: 600V
Fluke 77: 1000V
基本准确度: 0.3%
最大分辨率: 0.1 mV

交流电压 最大电压:
Fluke 73: 600V
Fluke 77: 1000V
基本准确度: 2%
最大分辨率: 1 mV

直流电流 最大电流: 10 A
最大分辨率: 0.01 mA
基本准确度: 1.5%

交流电流 最大电流: 10 A
最大分辨率: 0.01 mA
基本准确度: 2.5%

电阻 最大电阻: 32 MΩ
基本准确度: 0.5%
最大分辨率: 0.1 Ω

Electrical Specifications
Voltage DC Maximum Voltage:
luke 73: 600V
  Fluke 77: 1000V
Basic Accuracy:  0.3%
Maximum Resolution:  0.1 mV

Voltage AC Maximum Voltage:
luke 73: 600V
luke 77: 1000V
Basic Accuracy:  2%
Maximum Resolution:  1 mV

Current DC Maximum Current: 10 A
Maximum Resolution:  0.01 mA
Basic Accuracy: 1.5%

Current AC Maximum Current: 10 A
Maximum Resolution: 0.01 mA
Basic Accuracy: 2.5%

Resistance Max Resistance:  32 MΩ
Basic Accuracy:  0.5%
Maximum Resolution:  0.1 Ω

楼主:
最小巧,最长气都介绍了,再来个最扎实的FLUKE 27

在GOOGLE上随便搜索一下FLUKE 27,就可以搜索到FLUKE官方网站关于FLUKE 27的介绍:

Fluke 27 数字/模拟多用表

极其坚固的O型环密封防水模拟/数字多用表
Fluke 27 型兼具高精度的数字和模拟测量能力,极其坚固而耐用。其外壳的厚度是我们制造的其它数字多用表的两倍。它完全密封,在3英尺(1米)水下可防水达一小时,而且坚固耐用,可抗污染、化学品、意外跌落、严重的电力过载等。

Fluke 27多用表的设计满足美国军用标准MIL-STD-28800 的Style A, Class 2 设备要求, 可以应用于高温、低温、潮湿、冲击、电磁干扰、振动和滥用等极端环境。 3200字的精度和分辨率数字显示
31段模拟条形图,可用于快的尖峰信号测量、零点调节和电容检查
快速的自动量程和手动量程
接触保持(TouchHold®)功能可以捕获并锁定测量结果,并自动刷新
用于电阻测量的导电系数测量功能
最小/最大值记录和相对模式
符合IEC 1010-1 CAT III
MSHA 认证

关键字很明显:就是美国军用标准,哦!真TMD的牛,还真有军用级别的万用表,但是以前孤陋寡闻,也没见过,国内也少见这款表,后来只有在EBAY上拍了个托朋友带回来,感受一下军用表的质量.不用说啥,看图说话.

网友(2015-12-27):
LZ 烧这么多表表

网友(2017-08-10):
    土豪,能介绍个网站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