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同一个网咯,为什么一定要连接到焊盘上。不能连接到线上!

楼主(2015-02-27):
DN9这个网络明明是同一个网络,我想连接到线上,却死活连不上!

网友A:
是在router里吧,可以在layout上先连上,再调整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router里吧,可以在layout上先连上,再调整走线

对,就是在ROUTER里。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是在ROUTER里布线的,来回切换很麻烦!

网友:
惭愧,没有深入研究。我遇到这个问题就切换回去,毕竟只是偶尔遇到

网友B:
与走线拓扑有关吧

网友:
可以的,我用的PADS9.5;可能是5楼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走线拓扑有关吧

走线拓扑? 是什么?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这边的设置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这边的设置问题呢

网友:
    这个就不知道了,你要上图才能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