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转换芯片

楼主(2015-02-27):
我人新手一枚,想请教众大神一个问题。激光信号经过光电探测器之后,如何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激光的波长范围是800-1800nm,可以使用什么芯片?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可以说的详细一些吗?跪谢!

网友A:
用精密运放I /V转换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精密运放I /V转换是否可行

设置的频率是100khz,选型的时候怎么选?

网友A:
频率不是很高,主要考虑失调电压电流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不是很高,主要考虑失调电压电流要小

没有设计过电路,第一次自己尝试,我看运放的参数特别多,不知道怎么用。。。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以及偏置电流所引起的误差,怎么考虑?外部电阻可以抵消偏置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不是很高,主要考虑失调电压电流要小

这个电路中FGA21是激光探测器,有几点我不懂。。。1,C14,C11补偿作用,补偿的是什么?2,C11为什么取10nf?3,R5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C14相位补偿防止高频自激;R5的计算是要与反相输入阻抗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4相位补偿防止高频自激;R5的计算是要与反相输入阻抗相等

是等于R4和R2并联的值吗?为什么我算的不对??1.5k和1.5k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4相位补偿防止高频自激;R5的计算是要与反相输入阻抗相等

C14怎么计算?

网友:
有点高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