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怎么生成多个网表?求助大神!

楼主(2015-02-27):
一个DSN中有多个SCH,对应几块PCB,怎么分别生成网表呢?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印象中好像不可以分開形成獨立網表。因為通常沒有機會分開。要不然為什麼通通畫在一個PROJECT。

變通的方法:刪除不要的部分,然後再產生網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好像不可以分開形成獨立網表。因為通常沒有機會分開。要不然為什麼通通畫在一個PROJECT。

變通的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