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已有的窗口Form中点击一个按钮再弹出一个窗口?

楼主(2015-02-27):
如何在已有的窗口Form中点击一个按钮再弹出一个窗口?楼主新手 ,请大神指点

网友:
請你試試看代碼

axlCmdRegister("demo" 'fnDemoMain ?cmdType "general")
defun(fnDemoMain ()
form = fnDemoBuildForm()
axlFormDisplay(form)
)
defun(fnDemoBuildForm ()
tFormFile = axlTempFile()
pForm = outfile(tFormFile)
fprintf(pForm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fprintf(pForm "FORM\n")
fprintf(pForm "FIXED\n")
fprintf(pForm "PORT 40 10\n")
fprintf(pForm "HEADER \"Demo form\"\n\n")
fprintf(pForm "TILE\n")

fprintf(pForm "FIELD NextForm\n")
fprintf(pForm "FLOC 2 5\n")
fprintf(pForm "MENUBUTTON \"Next Form\" 8 5\n")
fprintf(pForm "ENDFIELD\n")

fprintf(pForm "FIELD Exit\n")
fprintf(pForm "FLOC 15 5\n")
fprintf(pForm "MENUBUTTON \"Exit\" 8 5\n")
fprintf(pForm "ENDFIELD\n")

fprintf(pForm "ENDTILE\n")
fprintf(pForm "ENDFORM\n")
close(pForm)
form = axlFormCreate('rDemoForm tFormFile '(E CANVAS MSGLINES 1) 'fnDemoCallback t)
form
)

defun(fnDemoCallback (from)
case(form->curField
("NextForm"
form1 = fnDemo1BuildForm()
axlFormDisplay(form1)
)
("Exit"
axlFormClose(from)
)
)
)

defun(fnDemo1BuildForm ()
tFormFile = axlTempFile()
pForm = outfile(tFormFile)
fprintf(pForm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fprintf(pForm "FORM\n")
fprintf(pForm "FIXED\n")
fprintf(pForm "PORT 40 10\n")
fprintf(pForm "HEADER \"Next Demo form\"\n\n")
fprintf(pForm "TILE\n")

fprintf(pForm "FIELD Exit\n")
fprintf(pForm "FLOC 2 10\n")
fprintf(pForm "MENUBUTTON \"Exit\" 5 5\n")
fprintf(pForm "ENDFIELD\n")

fprintf(pForm "ENDTILE\n")
fprintf(pForm "ENDFORM\n")
close(pForm)
form1 = axlFormCreate('rDemo1Form tFormFile '(E CANVAS MSGLINES 1) 'fnDemo1Callback t)
form1
)

defun(fnDemo1Callback (from1)
case(form1->curField
("Exit"
axlFormClose(from1)
)
)
)

网友:
不懂的人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