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数据线上串磁珠

楼主(2015-02-28):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手上在做一款显示产品,使用50PIN接口的7寸LCD,24位色;
     EFT测试时发现屏幕会闪,这个问题该怎么去解决。
     因为结构已确定,没有办法放磁环上去,有看到说可以在数据线上串磁珠,这个磁珠大概是什么型号?
     希望大牛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1、确认使用的屏是好的(换块试试);
2、确认屏是否工作在规格书要求推荐的条件内(VCC\CLK频率\VCOM\VGH\VGL及相关时序等等。。。找调屏的一起看);
3、确认CLK信号质量(用1G以上带宽示波器测测,有问题加磁珠或小P仔去优化,也可以用CLK整形IC);
4、FPC排线可以用导电布包起来接地看看效果;

网友B:
确定是否是背光在闪,如果背光闪在屏上加磁珠没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确认使用的屏是好的(换块试试);
2、确认屏是否工作在规格书要求推荐的条件内(VCC\CLK频率\VCOM\VGH ...

谢谢!试了三个厂家送来的屏幕,都是一样的现象。信号都一一用示波器测过,波形还算比较规范。导电布还没试过,我接下来试一下。我也有考虑加磁珠,只是不知道该加什么规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否是背光在闪,如果背光闪在屏上加磁珠没用吧

不是背光在闪,是显示画面在闪烁,EFT信号停止之后就恢复正常,闪烁方式感觉像图像颠倒了一下又马上恢复了,尝试过在方向控制引脚上加电容,没有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确认使用的屏是好的(换块试试);
2、确认屏是否工作在规格书要求推荐的条件内(VCC\CLK频率\VCOM\VGH ...

磁珠主要对策EMI的 ,楼下说的看看是不是背光闪

网友B:
EFT时时钟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屏供电是否稳定;先抓到现象,在作分析吧,信号质量坐下阻抗匹配等等(或者软件看看能不能把时序裕量调整下);电源不稳则另想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珠主要对策EMI的 ,楼下说的看看是不是背光闪

确实不是背光闪,看来只能从时序和屏蔽的方向来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FT时时钟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屏供电是否稳定;先抓到现象,在作分析吧,信号质量坐下阻抗匹配等等(或者软 ...

现在只能在正常环境下使用示波器来观察时序和供电,EFT时不了解该怎么观察。从示波器上看信号乱跳,不知道该怎么测量,请指点。

网友:
屏那块的PCB和SCH截个图来看看

楼主:
这两张是原理图,PCB没办法截,截了看不清,不过这个PCB是双面板,个人感觉画的不好。

网友A:
你上面说“闪烁方式感觉像图像颠倒了一下又马上恢复了,尝试过在方向控制引脚上加电容,没有效果。”可以在EFT实验时用示波器触发模式监控方向控制引脚的逻辑是否有变化看看是否是方向控制信号受干扰了;
不知道你们产品的EFT是怎么对策的,建议先找出是EFT的传导干扰成分还是辐射成分的影响,找堆导电布或铜箔纸去整吧,EFT实验应该从整个系统的角度去考虑也不要单单盯着屏那一块。
坐等大神出现~~~

网友:
RGB的timing确认一下

网友C:
很多原因都会导致屏闪烁,我觉得是你们电路问题的原因更大,电路工作的比较临界,EFT信号进来的时候导致问题:
1.最大可能是FLICKER,也就是俗称的抬头纹,主要原因是VCOM电压调节的不准确,导致像素翻转的时候灰阶出现偏差了。如果屏幕采用的是line inversion模式,则现象如下:拿一个显示模块上下晃动,出现很多横条纹,而停止晃动后横条纹减轻或消失,在灰阶下最明显。而如果屏幕采用的是frame inversion,则现象是整个画面有明暗变化的闪屏。
2.如果像素是像星星一样闪烁的话,有一种可能是时钟LCD_CLK信号的极性不对,做一个反向的翻转就可以了。
3.刷新频率不正确导致的闪屏,对于该类闪屏,现象为播放动画或快速切换图片时画面显示不稳定,可能还会出现一两条横条纹且位置不固定。
4.如果仅仅是闪烁,没有出现水波纹,就还ok,如果有水波纹的话就需要确保电源VDD/AVDD/VGL/VGH纹波足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说“闪烁方式感觉像图像颠倒了一下又马上恢复了,尝试过在方向控制引脚上加电容,没有效果。”可以在 ...

谢谢!你说的对,确实应该从系统的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我EFT信号是从电源线上加上去的,我先研究一下这个电源防护方面能不能做些文章!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原因都会导致屏闪烁,我觉得是你们电路问题的原因更大,电路工作的比较临界,EFT信号进来的时候导致问 ...

这位像是对LCD比较有研究的大神,我先看看电路上有没有你说的这些问题,后面再请教!谢谢!

网友:
14楼说得好多,学习了,楼主搞定没

网友D:
以前搞过7寸 8寸的RGB屏,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哎。

网友E:
EFT(Electrical Fast Transient,or Burst) 是 AC 電源端打入干擾信號,可能是你的 AC 電源變壓器品質不夠好,無法濾除 AC 端干擾信號,造成干擾信號到處亂竄,建議換幾家不同的電源變壓器試試看。

网友F:
楼主,LCD闪烁调Vcom电压。
小弟做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LCD闪烁调Vcom电压。
小弟做屏的

这个闪烁是类似于图像颠倒的那种闪烁,现在还没搞定,我现在是考虑先想办法在电源上做点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EFT(Electrical Fast Transient,or Burst) 是 AC 電源端打入干擾信號,可能是你的 AC 電源變壓器品質不夠好 ...

电源是非隔离的,使用PWM控制器,直接降下来的,DC24V输入,DC5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搞过7寸 8寸的RGB屏,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哎。

RGB24位色,搞得好郁闷,其他都完事了,就这个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EFT(Electrical Fast Transient,or Burst) 是 AC 電源端打入干擾信號,可能是你的 AC 電源變壓器品質不夠好 ...

竟然得到了大神的关注,太荣幸了

楼主:
我搞定了会把我的办法写出来用,算是对大家给予关注的感谢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闪烁是类似于图像颠倒的那种闪烁,现在还没搞定,我现在是考虑先想办法在电源上做点处理

图像颠倒?能搞个图片看一下吗?
这种RGB接口的应该是很简单的,你说的这种现象我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时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像颠倒?能搞个图片看一下吗?
这种RGB接口的应该是很简单的,你说的这种现象我也想了解一下。。。

今天没在公司,明天再做一次实验,到时拍照出来

网友:
不用磁珠,用排阻就可以、
你说图像颠倒了又回来,试试把U/D,L/R脚固定电平不要用端口控制,先这个试试看。

网友G:
    试着把供屏的5V和背光的5V分开,要直流电压源来供屏电压,排除之间可能干扰的问题,如果是水波纹的话应该和layout关系很大,电源回路没有处理好,应该要分地,避免大电流过你的信号下,会影响你的clk信号的,但是你说的现象又是某种信号是出现,比较奇怪,按照你说的加磁珠应该不会解决这么大的问题,
    VCOM应该正常,如果不正常,你的图像画质肯定不好,按照14楼说的那样把显示屏上下抖动可以看到很粗的横线,最好是在灰价图片下看,
电源纹波,正负压,VDD之类的,量下你的电源在显示异
    常时会不会偏低?低于屏的最低电压,
    可以再请软件工程师看下规格书,屏的数据位有8位和6位区分,会不会配置有问题!
    14楼已经很清楚了!解决问题思路,望,闻,问,切,
如果解决了请把方法写出来,谢谢!

楼主:
昨天在软排线上贴导电纸试了一下,还不行,录了一小段,不知道能不能上传

楼主:
论坛禁止上传视频,截个图吧,这是抖动瞬间的视频截图,正常显示时只有两个按钮在上面

网友F:
楼主将LCM完整的接口上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着把供屏的5V和背光的5V分开,要直流电压源来供屏电压,排除之间可能干扰的问题,如果是水波纹的话应该和 ...

谢谢!我也正在一步步的尝试排查,在25楼已经说过,如果解决了我会把原因和解决方法说给大家!

网友G:
引用 楼主:
    论坛禁止上传视频,截个图吧,这是抖动瞬间的视频截图,正常显示时只有两个按钮在上面

你量下VCOM是不是规则书的值?
还有你用电池还是直流电源供电的?
    有没有把LED背光分开供电?
    很像是电压不稳,干扰造成!
    顺便检查下LAYOUT布局!
    当然也不排除软件的问题!

网友:
楼主是做车载的吧?在LCD 24根RGB信号和行场控制信号线上加3.3VESD管,会有惊喜哦。(个人建议工业用显示换LVDS接口液晶)

网友:
    其实闪的方面很多了,首先要确定是背光闪还是信号闪这是最关键的,建议上图,不做无谓的回复

网友H:
    楼主 解决了没? 上下颠倒闪动 我之前遇过 不知道是不是跟你现象一样 我们用lvds屏 你可以试试 在时钟线上拉100K 到3.3V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量下VCOM是不是规则书的值?
还有你用电池还是直流电源供电的?
    有没有把LED背光分开供电?

    背光供电是使用单独的背光调整芯片,前面有背光和其他部分供电的电路截图

楼主:
    昨天这论坛怎么打不开,试了好几次都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解决了没? 上下颠倒闪动 我之前遇过 不知道是不是跟你现象一样 我们用lvds屏 你可以试试 在时钟线上 ...

我们用的是普通的液晶屏,50PIN接口,24位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是普通的液晶屏,50PIN接口,24位色

    也有时钟的吧 可以试试

网友H:
    还有你用示波器测试一下 L/R U/D  设置上下左右的脚 看看波形稳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这论坛怎么打不开,试了好几次都打不开

昨天论坛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你用示波器测试一下 L/R U/D  设置上下左右的脚 看看波形稳不稳定

这两个引脚是用的电阻上下拉固定电平。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VCOM是使用系统供电5V分压得到的,我尝试用信号发生器在这条线上加了一些不稳定信号,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应该是电源系统处理的不好,EFT时5V电源有抖动造成的。
改好了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引脚是用的电阻上下拉固定电平。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VCOM是使用系统供电5V分压得到的,我尝试用信 ...

VCOM 电压 必须单独稳压 这个电压不稳定肯定不行 ,搞好后 说说经验跟结果 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将LCM完整的接口上传一下

接口原理图的图片在11楼

网友:
看一下电源稳定不,屏闪我遇到过电源不稳定。

网友:
应该是电源干扰

楼主(2015-06-12):
这个问题最终算是解决了,但是方法是改善我数字地和机壳地的连接,没有针对LCD接口做专门的改动,这算是一个系统参数的问题吧。

网友I:
好想看看楼主最后的总结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想看看楼主最后的总结分享

我是想分享的,但是我觉得自己最终也没搞清楚这中间的关系,不知道从何说起,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好像是用穷举一样,最后试了去掉电源地和机壳地之间的高压电容,发现竟然可以了,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H:
虽然解决了 但是原理还是要明白 不然会有其他问题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虽然解决了 但是原理还是要明白 不然会有其他问题出现

是啊,所以在这里是给大家汇报下,免得时间久了大家觉得我之前说过分享结果呢后面又没影了

网友:
电容,那就是线路耦合干扰了

网友:
会不会可能AC电源不够好,在电源输出串个耐压值高的电容试试?104/50V左右吧!

网友J:
三月份的提问今天才看到,相见恨晚。

这种在做2KV群脉冲测试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屏幕闪烁或者成条纹状的抖动,静电测试倒还好。
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液晶太烂,主板上唯一解决的办法是讲液晶外壳接地。
在做CE测试的时候,不仅屏幕闪烁,而且辐射严重超标。
如果只是为了应对测试,我建议你:(前提是CLK时序正确,VGL,VGH,AVDD,VCOM完全合适,并PCB走线良好)
1.在液晶排线上套一个磁环,并将液晶排线和液晶外壳可靠接地,如下图:
2.选好的液晶,现在国内组装的液晶好多太烂。温度范围很窄,在零下20度和高温80度的时候,很多是致命性的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三月份的提问今天才看到,相见恨晚。

这种在做2KV群脉冲测试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屏幕闪烁或者成条纹状的抖 ...

貌似我俩在同时纠结着类似的问题,不过因为产品定位的问题,这个产品做出来总是觉得不够理想,受限于成本,很多东西都做了简化处理,但是为了解决问题还在不停的想着“歪门邪道”,不过看起来你这产品定位应该更高端一些,可以用一些比较好的器件

网友J:
引用 楼主:
貌似我俩在同时纠结着类似的问题,不过因为产品定位的问题,这个产品做出来总是觉得不够理想,受限于成本 ...

我这个上面稍微值钱的元件都省掉了,至少液晶这块不能再省了。你们还想闹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这个上面稍微值钱的元件都省掉了,至少液晶这块不能再省了。你们还想闹哪样

这东西折腾了这么久,也看了很多别人的板子,个人觉得基本总结下来就几条:
1、AVDD等供电电源系统要稳定;
2、VCOM电路要做专门处理,这里不能偷懒;
3、重要的信号线,CLK和同步等,一定要处理好,包地等要做好;
4、液晶的背面金属壳需要可靠接地;
5、软排线加磁环;
6、考虑EMI的话最好在信号线上串磁珠;
7、允许的话换LVDS屏;
再有的就是系统级回路和去耦的问题了,这个方面的处理个人认为不是很好把握。
 只能想到这么多了, 请坛子里高手补充或者拍砖~~~~~~~~~

网友K:
我的问题和你的现象一样,,的确很多问题会影响到,,,我觉得首先看电源噪声。。。看看的你电源部分的环路是否合理,纹波如何,,,这个是一切的基础.

网友I:
楼主,见你拿掉电源地和机壳地之间的电容就过了。有没有可能原因是这样的,因为电容的寄生电感过大,本应该从机壳走掉的电流,因为wL过大,EFT的电流从其它路径走了。不知道这样子对不对。

网友:
    新手阅读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是非隔离的,使用PWM控制器,直接降下来的,DC24V输入,DC5V输出

    太深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问题和你的现象一样,,的确很多问题会影响到,,,我觉得首先看电源噪声。。。看看的你电源部分的环路 ...

    电源的纹波和噪声一般是调板子第一步就会注意的问题,因为这个太重要了;电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源本身的抗扰动性(应该可以叫做抗扰性吧),就是当系统受到较强外部干扰时保持稳定输出的能力,我之前一直怀疑问题是出在这方面的,只是一直没有好的手段来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见你拿掉电源地和机壳地之间的电容就过了。有没有可能原因是这样的,因为电容的寄生电感过大,本应该 ...

    我之前推想的干扰能力传输路径是 干扰信号进入点-->地线(电源)平面-->机壳地-->大地;所以才在地线平面和机壳地之间加了高压电容来作为干扰能量的通路,结果发现起了反作用;地线平面和机壳地之间只有高压电容连接,没有其他通路了。现在我有点想不通这能量是如何流动的。

网友:
    感谢大神们分享

网友:
    高人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