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在布局时怎么整组旋转45度?

楼主(2015-02-28):
如题,在布局的时候,有时会用到组旋转45度的情况,但是右键时只看到有整组旋转90的选项。如果要转45度或者其他的角度时,怎么处理?

网友A:
    双击元件到属性-Rotation,看你的需要,在里面填上45*N(N为自然数)

网友B:
    在属性里,可以输入任意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属性里,可以输入任意角度

    单个的知道,现在想知道的是几个元件同时进行组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元件到属性-Rotation,看你的需要,在里面填上45*N(N为自然数)

    是几个元件在不进行改变布局和已布线进行旋转吗?可否贴图上来看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几个元件在不进行改变布局和已布线进行旋转吗?可否贴图上来看看呢?

不进行改变布局和已布线,这个困难,旋转之后就会改变布线,稍微修改下即可。
几个元件就是全部选中,双击--填角度。

网友C:
    右键Select Components--->选中复数器件--->右键Create Union联合它们
联合后Alt+Enter中可以一起调整任意角度。
    只能器件,不能带上走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右键Select Components--->选中复数器件--->右键Create Union联合它们
联合后Alt+Enter中可以一起调整任意 ...

如果能带上走线就更好了

    希望以后的版本可以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个的知道,现在想知道的是几个元件同时进行组旋转。

    把需要旋转的器件creat union,选择union输入需要的角度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带上走线就更好了

    希望以后的版本可以改进

make reuse可以带着线一起,可惜不能任意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ke reuse可以带着线一起,可惜不能任意角度

    没错

楼主:
    谢谢解答,试试

楼主:
    可以了,谢谢各位

网友:
    带走线转到AD里面旋

网友:
如果走线也要一起转45度的话,只能利用强大的AD软件了

网友:
PADS菜鸟表示单个的元件都不会设置旋转角度,哪位截几张图看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