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和PCB关联时如何移动多个元件?

楼主(2015-02-28):
allegro原理图和PCB关联时,在orcad原理图中选中多个元件如何在PCB中可以同时移动多个元件?求路过的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一般默认,导导网表就行了。

网友A:
    allegro中点击move命令,然后右键选择temp group,接着去原理图中选择所需要移动的器件,然后返回allegro右键选择complete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中点击move命令,然后右键选择temp group,接着去原理图中选择所需要移动的器件,然后返回allegro右 ...

多谢了,非常感激。

网友:
    move后 直接原理图里面框选不就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