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差分等长,不能拉线时TUNING.

楼主(2015-02-28):
AD差分等长,不能拉线时TUNING.

楼主:
通过网络名称进行差分对的定义,对于一个差分对,其名称有相同的前辍,并以不同的后辍作区分,如TX0_P或TX0_N。在PCB面板中点击Create From Nets按钮打开Create Differential Pairs From Nets对话框。在对话框顶部使用过滤器从现存的网络中筛选出差分对。如图所示为对电路板上以“_P”或“_N”结尾的网络名称进行筛选。
适用的设计规则对差分对进行布线,必先在PCB Rules和Constraints Editor对话框(在Design>>Rules中调出)中的三项设计规则进行配置,分别是:
Routing Width - 定义了差分对线路的宽度,线路宽度可以是实际的物理宽度或根据用户定义的特征阻抗自动计算而得。把规则的范围设置到差分对的目标器件上,如*InDifferentialPair*。
Differential Pairs Routing - 定义了差分网络线路的间距和解耦合长度(当间隔宽度大于Max Gap的设置值时成对的走线将失去耦合)。把规则的范围设置到差分对的目标器件上,如*IsDifferentialPair*。
Electrical Clearance - 定义了各个器件包括相同的网络和不同的网络(焊盘与焊盘间,焊盘与线路间)的间距。把规则的范围设置到差分对的目标器件上,如*InDifferentialPair*。
差分对线路的长度可以通过Interactive Diff Pair Length Tuning(在Tools菜单中)功能进行调整。该功能可以对差分对线路的期望长度和容限值进行实时调整,并具有不同的选项通过增加各种起伏的波纹状线路调节网络线路长度。
设置设计规则的辖域设计规则的辖域定义了规则所作用的范围。差分对可以通过如下的检索条件例子对设计规则的辖域进行定义。
InDifferentialPairClass('All Differential Pairs') - 所有的成对网络都属于差分对类“All Differential Pairs”
InDifferentialPair('D_V_TX1') -* 定义差分对名称为“D_V_TX1”中的两个网络
(IsDifferentialPair And (Name = 'D_V_TX1')) - 定义网络名称为“D_V_TX1”的差分对
(IsDifferentialPair And (Name Like 'D')) -* 定义所有网络名以字母“D”开头的差分对使用差分对向导定义规则在PCB面板差分对编辑器中点击Rule Wizard按钮可通过向导的形式对设计规则进行设置。注意在此创建的规则的辖域是在点击Rule Wizard按钮前所选中的对象,如果一对差分对被选中,则设计规则的辖域是一对差分对,如果是一个差分对的类被选中,设计规则的辖域就是该差分对的类。
差分对布线差分对布线是一对进行的,也就是对两个网络同时布线。对差分对进行布线,可从菜单中选取Place » Differential Pair Routing 或通过鼠标右键菜单调出差分对布线工具。此时将提示用户选取布线对象,点击差分对的任意一个网络开始布线。下图所示为差分对布线。
差分对布线中使用的是遇到第一个障碍停止或忽略障碍的交互式布线模式,使用SHIFT+R快捷键进行循环切换。差分对布线和交互式布线有部分相同的快捷键。使用数字小键盘中的 *  键进行换层。按 5 快捷键来循环可能的过孔模式。按 Shift+F1 快捷键来显示所有可能的快捷键。

网友:
好象AD有一个版本可以做到在拉差分对时,同步TUNING.

楼主:
就是这样,但,AD设置不清?

网友:
我看到你的留言了 但是我没弄明白你的问题?你是想差分对在一边走线的时候一边自动绕等长么?

楼主:
如果能在拉差分对时一起TUNING,这样做,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