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在出CAM数据时提示错误??求解!

楼主(2015-02-28):
各位好!     请教个问题:pads在出CAM数据时提示错误:Fill width is too large for accurate pad fills?是为什么呢?有办法解决不提示这个吗?报这个错,出出来的数据会不会有问题啊?
      请教各位大侠!
      谢谢!

网友:
你在CAM里设置下,file/cam/top(随便那层)Edit/Device Setup/Fill with

网友:
Fill width更改为1应该就不报错了,如下图

楼主:
多谢!我试了下小于等于7貌似都是可以的!
另外之前已经加工的板子,虽然报错,数据CAM能出出来,不会有潜在的问题吧??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我试了下小于等于7貌似都是可以的!
另外之前已经加工的板子,虽然报错,数据CAM能出出来,不会有潜 ...

可能元件焊盘会有问题。

楼主:
好的!我转出两份CAM比对看看!

楼主:
比对过之后发现报错出的CAM数据部分矩形盘四个角直角变成了圆弧角,细微的差别,没多大影响!

网友A(2024-06-06):
请问楼主,出了警告的CAM,这份后面有问题么?急急急

网友(2024-07-10):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出了警告的CAM,这份后面有问题么?急急急

没有什么影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