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快捷键算出一个线段的长度!

楼主(2015-02-28):
不是ctrl+Q!  几段连续的线段怎么查看

网友:
利用管脚对。右键,选择管脚对,再去查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

刚刚翻开书才发现可以用“QL”,还更加方便

网友B:
    1) 在PCB文档界面下,鼠标右击,选中"选中管教对" 再按下ctrl+Q,  即可弹出线段信息,包括长度
    2) 按下Q+L,选中需要测试长度线段,鼠标右击,选中属性,即可弹出线段信息,包括长度

刚刚实验出来的,版本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在PCB文档界面下,鼠标右击,选中"选中管教对" 再按下ctrl+Q,  即可弹出线段信息,包括长度
    2)  ...

点赞!!谢谢

网友:
    可以同时选择很多条走线输入 QL

网友:
    又学习到一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