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DDR4 Controller 模型

楼主(2015-02-28):
大家好
最近在尝试DDR4的仿真,可是一直没有DDR4的模型,DRAM可以从网上下载,Controller却找不到
哪位大侠有相关信息,可以分享一下吗?

谢谢!

网友:
这个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找模型就行,别人给你的模型也不一定适合你

网友:
controller当然是问方案厂商要,一般都签了NDA的,不太可能直接在网上po出

网友:
差点看成了connector,输出端的模型很重要,当然要问vender要。如果实在是没有,跟据输出端的信号特性,如上上升,下降沿,速率,可以用spice语言模拟,其他仿真软件也有类似的功能。

这个方法也不错,不过产品做出来了谁还会想再回头去做仿真,除非是SI过不了才会想通过仿真做调试。

网友:
DDR4还没接触过,学习一下

网友(2015-03-31):
大家一起来学DD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