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CIS中,对于多Part元器件,如何防止丢Part。

楼主(2015-02-28):
有工程师反映,说是在CIS中选取元器件到原理图设计页面中时,如果遇到多Part器件,譬如说DSP芯片,有时会遗漏一些Part没有选到设计页面中。对于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防范措施啊?譬如说不让保存,给出错误提示什么的。

网友:
分裂的器件一摩尔,从来没丢过,也没考虑过这问题。手动检查edit-browse-part,看看。
这根本不是问题,如果硬件工程师这点信心都没有,那设计出来的东西还能用么

网友:
在 ORCAD 中一個元件分裂多個 Part,在原理途中少畫幾個 PART 或是沒用到而不畫出來 PART,ORCAD 是無法分辨出來的。

楼主:
是啊。关键是这个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关键是这个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

不是已經跟你說了 "ORCAD無法分辨" ,基本上那就是《沒有快速的辦法了》只有用人工去慢慢檢查。

网友:
在搜索框内搜你的多Part器件REF,然后看见器件的各PART,A,B,C,D...看看有没有遗留。

在整个设计档内查找PART

在整个设计档内查找P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