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 DDR3仿真请教

楼主(2015-02-28):
Hyperlynx DDR3仿真结果,jitter很大,跟仿真环境设定有关吗?

网友:
有关系。在hyperlynx中你还可以自己选择注入jitter

楼主:
谢谢回复,把注入jitter改为0后,问题解决了。注入jitter应该依据clock spec.的jitter来注入,请问您一般如何注入jitter?

网友:
找协议,填入transmitter最大允许的j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