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原理图设计时右键定义元器件属性界面中current properties的下拉选项都不见了?

楼主(2015-02-28):
求助:原理图设计时选中元器件后,右键选edit properties,进入定义元器件属性界面中,current properties的下拉选项都不见了?!!。这样就没有办法设置ROOM属性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有没有办法解决?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如图所示:

楼主:
RE: 求助:原理图设计时右键定义元器件属性界面中current properties的下拉选项都...

截图献上

网友A:
看你的圖片是選了太多的東西。有元件,有連接線到底是哪個要設定current?

l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圖片是選了太多的東西。有元件,有連接線到底是哪個要設定current?

跟选太多的东西没有关系,只选择元器件再右键edir  properties也一样

楼主:
关键问题在第二张图片上

楼主:
感觉这里的牛人很多一样,想不到发个问题贴子如石沉大海啊,呵呵

网友B:
因为没人遇到过,个人觉得你需要重装了

lms

楼主:
已经重新安装过两次了,一般情况我是自己想办法解决的,这个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才想到来论坛求助的,真是无语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没人遇到过,个人觉得你需要重装了

已经重新安装过两次了,一般情况我是自己想办法解决的,这个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才想到来论坛求助的,真是无语啦

网友B:
你是什么系统,也有可能是系统问题引起的

l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系统,也有可能是系统问题引起的

windowsXP,16.6有问题,同台PC的15.7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dowsXP,16.6有问题,同台PC的15.7没有问题

會不會是你沒有安裝最新 HOTFIX 去修正 ORCAD 的軟件問題 ?

l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你沒有安裝最新 HOTFIX 去修正 ORCAD 的軟件問題 ?

已有安装更新的补丁:hotfix_spb16.6.041_wint_1of1.这个补丁也是在论坛里找的。

网友:
其实我也好久没看到了,也不知道原因,只有最开始用16.3的时候看到过,有些属性看不到了这样。不过没影响,我就没管了

网友(2015-04-03):
你看看是不是要在这里选择一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