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630

楼主(2015-03-01):
关于AD630的锁相放大器。它是用来提取被噪声淹没的微小信号。我看了许多参考电路,输入信号都会先经过一个前端放大和一个低通滤波,然后在输入到AD630里面。我是将输入信号(包括噪声)直接加在AD630上面,得到的输出信号很不理想,信噪比很低,根本没有提取出来。图在下面。 这是输入信号(没有混杂噪声的) 这是混杂噪声之后的输入信号
 这是直接经过AD630后的输出信号。
我想问的就是,当输入信号为何时时,需要加上前端放大与低通滤波?是否非要加上这两个?经过前方与低通滤波后的信号要满足什么要求才能进入AD630?目前我也在想办法中。

网友(2015-06-15):
查看AD630的芯片资料,看看驱动AD630的电平信号最小是多少,如果输入信号时微弱信号,比较小时,一般都有需要前置放大,至于低通滤波器是为了滤除高频噪声,一般都需要低通滤波器。

网友:
楼主,我也仿真过AD630,为什么你输出的波形很宽?我仿真的只是一条正弦曲线啊,你是加什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