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新建symbol问题

楼主(2015-03-01):
请问vx的xdx designer新建symbol所默认给出的两个框分别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引脚对齐框和默认的图形框,画一个放到原理图上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对齐框和默认的图形框,画一个放到原理图上就知道了

谢谢,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