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的线距怎么算

楼主(2015-03-01):
板层----为6层:分别是信号,地,电源,信号,地,信号差分线阻坑:    80
铜厚               :50UM
板厚               :1MM
表面工艺        :浸金
怎么计算这组差分线的线距。谢谢

网友:
    Stackup Information:

    Layer

    Info

    Thickness

    TOP

    ======================================

    0.5+Plating

    PP     S0401      2116

    4.352(mil)

    L2

    ======================================

    1 Oz

    Core     S1141      0.18

    7.087(mil)

    L3

    ======================================

    1 Oz

    PP     S0401      1080*2

    5.087(mil)

    L4

    ======================================

    1 Oz

    Core     S1141      0.18

    7.087(mil)

    L5

    ======================================

    1 Oz

    PP     S0401      2116

    4.352(mil)

    BOT

    ======================================

    0.5+Plating

    完成板厚:

    1.0(+0.1/-0.1) MM

    设计板厚:
    0.872 MM

    板材类型:
    S1141

    Impedance   Information:

    控制

    屏蔽
    阻抗类型
    要求值
    客户要求值
    设计值
    阻抗计算值
    盖油
    H1
    Er1
    H2
    Er2

    L1
    L2
    差分
    8.4/7
    80+/-10%
    8.4/7
    79.927
    4.352
    3.95

    L1
    L2
    差分
    5/7
    100+/-10%
    5/7
    99.833
    4.352
    3.95

    L4
    L3/L5
    差分
    6.5/7
    80+/-10%
    6.5/7
    80.439
    7.087
    4.2
    6.337
    3.65

    L4
    L3/L5
    差分
    4.1/8
    100+/-10%
    4.1/8
    99.982
    7.087
    4.2
    6.337
    3.65

    L6
    L5
    差分
    5/7
    100+/-10%
    5/7
    99.833
    4.352
    3.95

    L6
    L5
    差分
    8.4/7
    80+/-10%
    8.4/7
    79.927
    4.352
    3.95

    以上为兴森快捷推荐参数

网友(点评):
一直好奇 layout时的叠构都没有设置残铜率参数

网友:
    老板,你这个连线宽都没有的吗?参考层的距离呢?这样就会有多个变量,那就有很多种情况咯

网友:
    请问版主,这个能不能说的详细点。给的图表没有怎么看懂。谢谢版主的贡献!

网友:
    应该能看懂,再看不懂可以用阻抗计算器验证一次。

网友:
    影响阻抗的因素是很多的,你说的这些参数等于没说。根本没法知道差分对的间距。只有在叠层确定,线宽也确定,才能算出差分线的线间距。还有就是如果表层有绿油的话,差分线的阻抗会减小大概8欧姆

网友:
    请使用si9000进行评估 很方便实用

网友:
    一直好奇 layout时的叠构都没有设置残铜率参数

    这个跟PCB的灌铜及布线情况有很大的关系,无法进行设置的。

    这也是很多时候我们算出来的阻抗,发出去打样还是会有一些差异。

最好是快完成设计时,提前与您的板厂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