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打开一个文件进行操作后,怎么知道这个文件是否已经关闭呢?

楼主(2015-03-02):
如题,有时候需要打开一个文件,写入一些信息,然后关闭,再进行其他操作。有时候有些操作必须等到该文件关闭了才能进行,请问有没有办法知道某个文件打开后是否关闭了呢?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举出具体实例,然后可以根据具体问题来解决,因为文件的占用状态会分不同情况,打开文件的模式也分为只读方式打开和读写方式打开,如果有具体例子可以比较方便解决

网友:
    设置一个flag,做完相关操作之后进行flag一下,在最后需要确认是否关闭文件的时候,检查一下flag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