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元件后,导入其它电脑,部分元件脚不见了

楼主(2015-03-02):
编辑元件后,导入其它电脑,部分元件脚不见了,如图所是,线还能连上,就是脚看不到

原理图界面

原理图界面

编辑CAE界面

编辑CAE界面

楼主:
已解决,脚用的不是库里面的

网友A:
真的好想知道,如何作,謝................好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好想知道,如何作,謝................好想知道

最快的方法是把缺的脚封装导进来,也可以重新编辑一下,换库的脚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