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fix_SPB16.60.044_wint_1of1.exe

楼主(2015-03-02):
多的不说,已经安装好了!http://pan.baidu.com/s/1B86VO

网友:
    谢谢分享!要是有更新说明就好了。。。

网友:
    刚装的43,又出44了。这都更新了啥啊

网友:
    这更新速度就像吃饭一般快

网友:
    是不是16.6的最终更新啊?都更新了什么呢?

网友:
    更新太快了!谢谢分享!

网友:
    刚装的39,又出44了。这都更新了啥啊

网友:
    雖然暫時都沒有在更新,但還是要謝謝大大的分享了!!

网友:
    cadence公司很勤快啊,让客户觉得买更新是值得的

网友:
    给力,。。。
    现在17.0的,都出来了吧!

网友A:
我也更新了,,:D:D:D

1、首先把spb_16.6文件夹命名为spb_16.6old(反正和spb_16.6不一样就行了)。

2、在cadence目录里面建立一个新的空文件夹命名为spb_16.6,并把spb_16.6old的compnts.dat拷贝到空的spb_16.6中

3、安装HOTFIX补丁到空的spb_16.6中;

4、复制ToolsPubkey.bat pubkey1.30.exe pubkey 三个文件到spb_16.6\tools中并运行ToolsPubkey.bat

 5、把spb_16.6里面的文件全部剪切到spb_16.6old替换旧文件,如果是WIN764位操作系统请把cdslmd.exe文件复制到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覆盖原文件。其他操作系统不用,直接下一步

6、删除spb_16.6文件夹并把spb_16.6old改回spb_16.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更新了,,

1、首先把spb_16.6文件夹命名为spb_16.6old(反正和spb_16.6不一样就行了) ...

不用这么麻烦,直接装了后,再pubkey下就行了啊

网友(2015-04-05):
引用 网友B:
不用这么麻烦,直接装了后,再pubkey下就行了啊

你说的方法我没试过呢,怕搞坏了,又要重新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