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原理图加封装问题

楼主(2015-03-02):
为什么pads的LOGIC里,的原理图不从分配封装来加载PCB封装而从备选项来加载
如图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chendb\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37899154\QQ\WinTemp\RichOle\Y5UDK@ZMGCC`N32DDEKAS(8.pn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chendb\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37899154\QQ\WinTemp\RichOle\Y5UDK@ZMGCC`N32DDEKAS(8.pn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chendb\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37899154\QQ\WinTemp\RichOle\Y5UDK@ZMGCC`N32DDEKAS(8.png ,谢谢

网友:
在进行导网表的时候,勾选 :对比PCB封装分配。
详细步骤是:

1,工具>PADS Layout link...
打开PADS Layout链接对话框

2,选择首选项标签栏,勾选:对比PCB封装分配。

3,选择设计标签栏,进行eco to pcb操作。

楼主:
我是用另外一种方法解决,但是比较麻烦。但是你这种方法能否有几个文字说明,不然这样不从下手。谢谢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part type封装里面添加的decal型号没有对应的PCB封装在库里面,要么建一个对应的PCB封装,要么在下图对应选项中把这个封装名称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part type封装里面添加的decal型号没有对应的PCB封装在库里面,要么建一个对应的PCB封装,要么 ...

我也是这样做,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