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把插针的丝印放到底层去

楼主(2015-03-02):
插针放在顶层,但是出gerber的时候想把插针的丝印放到底层,表示插针是装在板子底部的,如果放在顶层的话,加工厂会以为插针装在顶层,试过把丝印直接改到丝印底层,但是gerber文件底层丝印里面没有

网友:
方法一:PCB中,在插针处做一个丝印在丝印底层

网友:
直接在silk bot画一个丝印就行了或者做到封装里(换个层)

网友:
直接在底层做出插针的封装

网友:
gerber文件底层丝印里面没有,是因为你的PCB文件没建。两个方法解决,一是:库制作标准些,器件在Bottom层。二是:自己在PCB的丝印底层,画个丝印

网友:
楼上正解  你如果实在是担心没有丝印的话可以做正反双面丝印

网友A:
    这个在AD里面比较好弄,直接解除丝印锁定,把丝印放到底层就行!  pads里面 改封装最好,毕竟两面有丝印会让焊接厂疑惑的,可能还是会焊接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AD里面比较好弄,直接解除丝印锁定,把丝印放到底层就行!  pads里面 改封装最好,毕竟两面有丝印会 ...

ad是比较方便,也显得随意。

    方法变通一下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既然装配时插针是在底层装配,为何把插针放在顶层?最简单的方法是把插针flip到底层,这样其丝印层自然就在底层了。

网友(点评):
这样脚序可能就变了。

楼主:
    已解决:在pcb底层丝印加个框框就解决了,退而求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