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导入CAM350出错

楼主(2015-03-02):
    lay了一块板,出gerber后在pads里预览一切正常

导入CAM350后,Gerber出现严重问题

多处短路,元件封装也发生改变

附上PCB(9.4): pcb.zip (183.68 KB, 下载次数: 22) 93297

    1.PADS中的原文件

2.出Gerber后预览,正常

    3.导入CAM350中,短路,多了一块长方形的铜,孔的封装也变小

求助这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pads版本太低,打不开文档。看你pads的预览,你没有执行覆铜命令啊。看下PCB文件下的CAM中Top层出Gerber的设置

网友B:
    我晚上帮你。你这个问题我帮别人处理过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你的Gerber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晚上帮你。你这个问题我帮别人处理过

嗯,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版本太低,打不开文档。看你pads的预览,你没有执行覆铜命令啊。看下PCB文件下的CAM中Top层出Gerber的 ...

    设置都是正确的

网友C:
    与4楼说的一样,把CAM里设置Delete,重新设置再输出就OK了。就是有点麻烦。

期待Jimmy大师的绝招!

还请问楼主,为什么板子要设置为‘max layers' 呢?-----困惑中,现在工作遇到的前辈留下也是有的板子是设置了’max layers' ,有的没有,导致元件库不能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4楼说的一样,把CAM里设置Delete,重新设置再输出就OK了。就是有点麻烦。

    期待Jimmy大师的绝招!

因为有些元件的封装是在max layers下创建的,所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有些元件的封装是在max layers下创建的,所以……

哈哈所以建库一定要规范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谢谢版主

    jimmy,这个问题怎么整啊,坐等啊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坐等解决办法.

网友D:
    来个07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个07版本的

    OK

网友D:
    没能复现出来,出gerber观察没问题。没有出现方框,焊盘也没变小。。。

网友D:
CAM Documents中删掉top层,从新add。还会出现错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M Documents中删掉top层,从新add。还会出现错误么?

    依旧,只要导进CAM350就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能复现出来,出gerber观察没问题。没有出现方框,焊盘也没变小。。。

PADS里看Gerber是没问题,导进CAM350就能看出问题

网友(点评):
很遗憾的是,我倒进cam也没问题。。

楼主(2015-04-09):
引用 网友B:
    我晚上帮你。你这个问题我帮别人处理过

    jimmy,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呢

网友:
    在cam導入壓縮檔案